楼主(2012-06-05):
生产线上dp网络中的一台变频器,只要在触摸屏上一开启,整个DP网络就断了,关闭之后网络就正常了。后来把400CPU停止在运行,正常了。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触摸屏跟400都是线路的主站,同时对一个目标实行操作肯定当机
触摸屏没有接入DP网络,触摸屏接的是MPI。

网友B(2012-07-06):
期待看到问题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看到问题正解····
重新更换了变频器的通讯板和变频器,但还是没有效果。最后,重新下载了程序。一直到现在再也没出现那问题。但是,具体原因还是不清楚。

网友B(2012-08-11):
网络有时候很奇怪,愿意都没有办法分析。不过能正常运行就OK

网友C:
通讯加上软件的设置,真的搞得人好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