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现在天热了,箱变里能到40度了,S11的的变内温度到60度了。夏天高最能达到多少度。半负荷情况下。315的变压器

网友A:
油浸式变压器的话,超温保护一般在85℃的样子吧。

网友B:
干式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干式的呢
干式的我不知道,可以查变压器的有关技术参数吧;
有请知道的朋友来回答!

网友C:
变压器的油温(温升),如果仪表显示65度,当地的气温是25度,那就是65-25=40度,也就是说该变压器的温升是40度;干式变压器应该也是一样,主要是看变压器温升!说明书里有这方面指标的;

网友D:
现在都是干式变压器用得多吧,油浸的可能要淘汰。 干式变压器底部有散热装置的,当温度达到120度时,变压器自动开启散热装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油温(温升),如果仪表显示65度,当地的气温是25度,那就是65-25=40度,也就是说该变压器的温升是40度;干式变压器应该也是一样,主要是看变压器温升!说明书里有这方面指标的;
根本没见到说明书,供电公司给装的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油浸的可能要淘汰……
——依据是……

网友E:
一般的干式变压器是F级绝缘,可以达到155度,但是在正常使用时要一定要注意干变的散热,最好保持在其运行环境人不感觉烫手的情况下
油浸变压器是A级绝缘,可以达到105度,上层油温可以达到85,

变压器油的作用是绝缘和冷却。一般变压器上层油温比中下层油温高,一般监视变压器上层油温来控制变压器线圈的最高点温度。按A级绝缘考虑,由于绕组平均温度比油温高10度,因此一般规定上层油温不允许超过95度,这样线圈的最高温度不会超过105度,这与A级绝缘的允许温度是一致的。根据试验和理论分析,如果线圈的运行温度保持在95度时,使用寿命为20 年,温度为105度时,使用寿命为7年,温度为120度时,使用寿命为2年。可见变压器的使用年限主要决定于线圈的运行温度。

网友F:
我们现在做的10KV以下线路变压器都是油浸的,

楼主:
能告一下,现在屋外变压器的温度,中午是的温度

网友G:
干变 顺特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