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5):
请问如何在触摸屏用一个开关控制两台电机的起动?第一次触碰触摸屏开关时要求第一台电机起动5秒后第二台电机起动,再触碰触摸屏开关时第二台电机关5秒后第一台电机才关.求用三菱怎样画这个电路的梯形图!!!

网友A:
单安建启停加定时器,网上搜一下单安建启停网上多得是……

网友B:
PLC程序中用计数器,一个键要实现多少个功能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中用计数器,一个键要实现多少个功能都可以;

网友D:
用ALT 就可以做了

网友E:
如果不用PLC,这里介绍的内容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4952

网友F:
不知道对不对,拿来和大家讨论下吧。。。

网友G:
这个很容易实现呀,只要加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定时器加计数器什么都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