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CHNT(NVF1_3.7/TS4)变频器 上电显示OC3

楼主(2012-06-05):
小弟初学变频器维修 请多指教 如标题所述 上电显示OC3 按咸老师的方法测得模块对P N 阻值无异常 诚请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看电源驱动图片
这种变频没有带IGBT压降保护
OC3过流应是电流霍尔传感器报出
检查 、-15V电源,三个电流传感输出对地电压是否为OV
如为OV再查后续运算电路

楼主:
-15V电源在哪个点测 电流传感有四脚个脚 哪个脚是输出脚 现在测得24V电压只有20V 请热心的朋友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B:
把开关电源周围的电解电容都换掉,应该是开关电源的基准电压的电容容量不足引起+ -15V电压不稳

楼主:
OC3故障已经清除 是电流传感器损坏引起的 断开输出脚就正常了 谢谢关注此帖和对我提出维修思路的朋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