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自镇水银灯问题(你说解决办法,我来操作)实践出真知!(20120606)

楼主(2012-06-06):
大家好,我在热带沙漠地区工作,石油钻井行业,环境温度晚上也比较热(但是我觉得热不是问题所在 因为白天也不开灯)
我们井场是100X100M的区域 四个角每个角上面有个守卫持枪站岗(伊拉克~不安全)相邻的岗楼间用土堆成一面墙。说说灯,自镇水银灯(无镇流器的  看好啊),每个岗楼有两个探照灯,然后每面土墙上插两盏灯。接法一般每两盏灯串上,这样算一组,然后3组进一个配电盒,并联在同一路电源上,且电缆线都很长。问题出来了,一路电源上6个灯,有时某几个不亮某几个亮,然后瞬间不亮的都亮起来了,亮着的全灭了!钻井队有很多7,8百千瓦的直流电机,功率很大,一开始以为是大功率设备拉电压所致,可是后来有几天大型设备全关着呢也是这种情况!!然后在这几天不用大功率设备的期间内换新灯泡,刚换上不出半小时也是这种情况!!然后换思路,本来灯的电源都是接在营房区的,以为是空调太多拉电压~~这次电源线直接从主配电柜取电(我这是CAT3512B柴油机,然后发电进入一个SCR房,这个房往出配电,营房区配电都经过这里)不在营区配电箱那里取电,问题依旧。。。。。。请大虾们指点吧!
我已经试过停止所有大功率设备---不行。  绕过营区所有空调---不行   换新灯泡---不行  换整个灯座--也不行 灯泡与灯座接触绝对没问题。迷茫。。。。。。。。。。。。。。。。。。
没试过的 1,灯全部不两两串,直接接电源线  2,据说好像可能这种灯有正负极之说,接反有可能这样,没试过 3,电缆线过长线损太大~没试过也不可能减短,否则不够长啊。3,我还有个300KW的沃尔沃,准备单独接灯!没试过,一台电机单独接灯太奢侈~不过领导说各种办法都用完还是不行就用这个杀手锏,不过我还是怀疑能否正常啊,因为目前这种情况我量电源电压也都正常啊!

大虾们,救救我~~~~~~~~~~~~~~

网友A:
你用的是自镇流汞灯吧?这种灯就是这样的,你单独接在配电房里也是这样的,你要不间断的话换用有镇流器的纳灯,不要怕麻烦!我原来在发电厂也用过这种灯!开始也认为是电压不稳定,或者说是电压波动太大,后来我用交流稳压器给灯供电,情况还是这样的。后来换用其它的灯具才解决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每两盏灯串上呢?自镇流汞灯里面有串联的热敏电阻,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串联的两盏灯两端的电压也会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而自镇流汞灯对电压的要求比较高。建议去掉串联,直接接合适电压的电源试试。

网友C:
专家回答,不是很擅长的来学习

网友D:
3楼所说改换灯具类型,值得参考;
可查有关灯具的特性参数,或先做实验。

自镇流汞灯虽用起来方便,但使用寿命不是很高。

网友E:
哪里的电压是多少伏,不应该两个灯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F:
全部并联,这种灯点亮一段时间后关掉,再起动会需要冷却时间。就是三楼说的内部串联有热敏电阻。用那种镇流器加触发器的高压钠灯应该适合你那里。

网友G:
您使用发电机带镇流器的钠灯可能不好,因为发电机的频率会有波动,造成亮度变化。建议使用电子镇流器的钠灯混合金卤灯,钠灯在雨雾天气穿透性好,金卤灯显色好,合在一起。在外面不能考虑成本,安全更要紧,抓紧淘汰汞灯。

网友H:
在伊拉克工资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