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式电机启动

楼主(2012-06-06):
天车启动电机,132KW,10级,电阻器型号为RQ54-355L2-10,分6段控制,现在发现电机速度满了,就是一档到6个挡都慢,全速也如此,现在问题肯定是电阻器,但是测量电阻器每段都通,我们怀疑是阻值不均,因为我们测量工具有限,请问这个电阻器每相串联的电阻应该多大啊?

网友A:
是的,检查一下控制电路,还有就是看看启动电阻的接触器的主触头有否烧粘住。

楼主:
因为我们这里是2套系统,2套控制系统都这样,现在把电阻器全部换了,故障排除了,所以现在问题肯定在电阻器上,因为我们测量工具有限,有没有知道电阻器每相所带电阻为多大啊

楼主:
高手有没有

楼主:
请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