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求调压设计,有图.

楼主(2012-06-06):
想设计个低压大电流加热的,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这样的电路板子卖,如果没有这样的板子,那触发频率该设定为多少,我是这样想的,用电位器0-10V调整电压,对应输出0-最大。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加热什么?触发频率怎么理解?0-10V从何而来?0起点真的有必要吗?图中380/12 3000VA是什么意思?是工频变压器吗?反向并联的可控硅是在初级还是在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什么?触发频率怎么理解?0-10V从何而来?0起点真的有必要吗?图中380/12 3000VA是什么意思?是工频变压器吗?反向并联的可控硅是在初级还是在次级?
先谢谢了。这个加热铁丝的,触发频率就是让工作电源50HZ,调节输出0-1频率由多少到多少为佳。变压器,50HZ的。次级。就是高电压低电流转换成低电压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