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供料机构,使用 QD75D1控制步进马达,固定进给(比如 1400mm),因现在机构磨损的原因,固定进给已经达不到一个稳定的位置,现设计在停止点加一个SENSOR感应,感应到有料之后就停止,因对QD不熟悉,所以只是对PLC做更改程序,在感应到SENSOR之后发出一个停止信号(Y4,比如此时前进800mm),马达会停止(这个动作是对的,也是我需要的),但是下一个动作,马达会接着上一个动作继续进给(此时进给从800mm计算,到1400mm停止),而我希望它能重新从0开始进给1400mm。望高手指点``(不知道我把问题说清楚了没?)

楼主:
不太可能这样来做
引用 网友A:
用 QD75D1控制步进马达,太奢侈了
建议你用一台FX1N来执行步进电机的驱动划算,

日本的机台,是早就做好的,而且这个机构只是机台很小的一部分,已经用了五六年了,现在是机构磨损,有不稳定的情况,所以要加感应装置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磨损误差在一个时间段基本是固定的,你用电脑改一下定位点数据即可(就是加大补偿量,要下载到模块才有效),至于加装限位开关之类不建议

机构是使用胶带传送物件的,胶带的张紧力和粘性都会有影响,包括我说的机构磨损,主要是压紧轮之间的摩擦力影响,因为产生的误差不是单向的,所以更改固定进给量不合适,这个也试验过,改大或改小都会有问题,因为用途的关系,进给量过大和过小都会产生问题,所以才想到使用SENSOR感应来做。
希望论坛的前辈们能多提点建议,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器检测的话,你只有采用速度模式运行了,要么定位模式,要么速度模式或者力矩模式,否则你只有首先定位运行,定位结束后如果没有到位再以速度模式运行到位停止,这个既可以保证加速到一定速度运行再减速停止(定位模式的基本运行方式),不到位的话以速度模式低速运行到位停止,不过:第二次运行的定位数据是误差更大的!你认为生产工艺许可可以这样应用

恩,速度控制这个我没想过,我会看下手册研究下怎么用速度控制,看可否实现;
另外,我有个想法,觉得应该可以的,但就是实现不了,帮忙看下:
正常定位完成一个动作(比如1480mm)后,继续下一个动作前,会有一个当前值更改的动作(就是把当前值更改为 0,这个功能是需写入 QD75的),然后开始这个动作(0到 1480mm),我在程式中试过:1.把当前值更改功能PASS掉之后,这个动作就不会发生(相当于从 1480mm 定位到 1480mm) 2. 把当前值更改功能的操作数由 0 更改成 100,那动作会从 100 到 1480mm定位。  根据这个功能,我在程式中作如下修改:1. 在感应到SENSOR后设置一辅助标志位(比如 M7000 置 1)  2. 在 M7000 置 1 后 将 当前值更改成 0 ;那实际试验下来,是 SENSOR感应停止时,当前值有时会 置0 ,有时仍将保持当时的数值(比如 800mm),并继续下一个动作(从800到 1480),感到困惑~有高手玩过这个的,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想法对头不?可实现不?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D75系列定位模块的定位点数据只有通过电脑写入模块才有效!其余更改基本都是临时性的改变。你还是按照我上面的改一下算啦。通过触摸屏修改数据我做过好多尝试现在还是不成功(打4008213030好多次都是参数需要电脑修改有效,其余都是临时性的修改,且是不稳定的)

你说的速度控制正在研究中```
另外,通过电脑写入模块?什么意思,是通过QP软件吗还是别的?
我上面是通过修改PLC程式(FROM。TO读写QD模块)试验的,没修改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