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电热干燥箱www.zs-oven.com通电前后的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使用前准备:

  1、该箱安放在室内干燥的地面和工作台面处,不必使用其他固定装置。

  2、应在供电线路中安装闸刀或空气开关一只,供此箱专用,并用比电源线截面积粗一倍之导线作接地线。

  3、通电前,先检查本箱的电气性能,并应注意是否有断路或漏电现象。

  4、待一切准备就绪,可放入试品,关上箱门,干燥箱必要时可旋开排气阀,空隙约10mm左右。

  5、隔水式培养箱,将蒸馏水或去离子水接至进水口,加水至溢水口为止。

  通电后的使用:

  6、接上电源后,即可开启加热开关,干燥箱将温度设定拨盘拨至所需的工作温度值。恒温培养箱和隔水式培养箱将温度“设定—测量”开关置于“设定”,调节温度设定旋钮至所需工作温度后,将“设定—测量”开关置于“测量”,此时箱内开始升温,绿灯亮(智能式或特殊要求,说明书另附)。

  7、当温度升至所需工作温度时,调至绿灯熄灭,再作微调至绿灯复亮,在此指示灯交替明灭处即为恒温点,此时即可再把旋钮作微调至绿灯熄灭处令其恒温(很可能在恒温时,温度仍继续上升,此乃余热影响,此现象约半小时左右即会处于稳定)。当工作室内温度稳定时(即所谓“恒温状态”)则可将控温器再稍作调整,以提高温度控制的精确度,用此法可选取任何工作温度。

  8、干燥箱恒温时,应关闭高温开关,只留一组电热器工作,以免功率过大,影响恒温精度,工作温度小于150℃时,只需一组加热器工作,应关闭高温开关。

  9、温度达到后,可根据试验需要,作一定时间的恒温(W型可设定恒温工作时间),在此过程中,可由控温器自动控温而不需加入人工管理。

网友A:
恩 学习个 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