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FB和FC有什么区别,感觉只是FB比FC多了一个背景数据块,FB可不可以取代FC?两者各有什么特点,什么什么时候使用呢?

网友A:
对于西门子来说,FC,FB的差距并不大,背景数据块看来是区分他们的唯一的区别了。

但是,即使FC使用共享数据块作为其数据的存储,其看来已经与FB的差距不大了,只不过在FC内部向DB存储数据而已。

但是就一个移植性来说,由于其他厂牌的PLC的FC并不支持调用诸如全局数据,因此,当您在西门子FC中使用全局数据块时,您移植FC到其他厂牌将非常痛苦,因此,您会看到西门子工程师并不在FC中使用全局数据块,而是通过IN,OUT等进行外部数据的交换。

以其他厂牌来说,FC用于只需要返回一个值得情况,而FB用于需要返回多个数据的情况。

去看看IEC61131-3 标准对于FB,FC的定义,您会发现FC,FB的差异非常的大。

楼主:
谢谢!还请问一句,FC的返回值和输出值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被调用的时候给调用程序的一个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请问一句,FC的返回值和输出值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在被调用的时候给调用程序的一个值吧。

在西门子中,并无多大的区别,而在于IEC61131中,FC是没有OUT变量的,因此FC的返回值就是唯一能返回数据的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