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MOVP H0FF00 U0\G0]

网友A:
将16进制数FF00写入到起始地址为X0的模块的BFM#0参数中去,类似与FROM指令。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是否是定义模拟量数据存储的地址呀。也就是说如果使用了模拟量模块的话,程序中首先就要编辑该段程序,用以定义模拟量模块的地址,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你要看这个起始地址为00的模块是什么模块,他的0号缓冲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