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机

楼主(2012-06-06):
我司炼钢行车,125T/50T/10T,主钩电机两台,132KW,吊重物两台电机电流不一样,相差较多,且电流小的一台还烧电阻,空载时电流102A,吊70T重物时134A,另一台电机空载电流和这台一样,吊70T重物时168A。是怎么回事?烧电阻烧的是运行电阻,也就是全部切除完后剩下的那段电阻

网友A:
电阻阻值三相是否平衡、功率都要检查,阻值正确不一定允许功率能达到。还要检查各个压接螺丝,接触不良也会因发热造成烧坏某段电阻。

网友B:
查一下电阻的功率,压接线是否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电阻的功率,压接线是否良好。
加上电阻的切换控制是否正常

楼主:
正常,我换了那台电机的主钩电源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