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我最近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用的是欧姆龙CP1H的TTIM的定时器,用电脑监控下,当TTIM的值为0时,定时器显示错误。当他不为0,其他任一数值就正常了,请问下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啊?哪位帮忙解决一般

网友A:
看不懂您描述的问题唉,您能否贴图说明呢?

楼主:
也就是TTIM为的地址D0啊,当D0为0时,TTIM就显示错误,下面的动作停止。D0为其他任意值的时候,只要不为0,动作就OK了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定时器或者计数器占用了0这个位号。

楼主:
程序里面还有一个定时器TIM,也跟上面的问题一样?

网友C:
如果配了触摸屏,出错为正常。换一个数据寄存器就是了。
把数据寄存器改为D10以上的试试。

网友D:
你用什么监控软件,是不是软件设置。
TTIM是累计定时器,设置0有什么意义?可能是监控软件限制。

楼主:
我用电脑连接PLC直接监控的啊,数据寄传器地址是D22。不是D0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电脑连接PLC直接监控的啊,数据寄传器地址是D22。不是D0哦。
D22 D0 无关,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E(2012-08-18):
这样讲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贴张图看看啊,这样可以让了解欧姆龙的高手帮你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