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冷干机的冷凝液自动排除器诡异故障 (20120608)

楼主(2012-06-06):
型号:BEKOMAT 21
故障描述:因为铁削堵塞,坼开底座,清理杂物后,但是安装好后接上压缩空气后持续排气,变成长通,弄了2个都出现类似问题,一起的同事搞机械维修的都坼了装装了坼,但是一接上就变成长通,正常情况应该是当感应有水时,电磁阀才会动作,打开气路。请高手判断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控制回路的故障吧。

网友B:
电磁阀不接电也排气吗,你那个是定时排水,还是探测有水时排水

网友C:
可能电子液位计故障,或者断电试试排不?

网友D:
不是定时排水吗?

网友E:
可以调节的吧  延时多少 排水多少  都是时间可调的  把线圈拆了  装上试试。。。

网友F:
有异物顶住电磁阀或者安装位置没对好,导致橡皮圈没回到原来位置了,拆开好好看一下吧。

网友G:
换了阀片试试

网友H:
1、看看各密封橡胶圈,封闭不严一漏气,特别是带膜片的部分,容易裂缝;
2、线路板有否因进水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不接电也排气吗,你那个是定时排水,还是探测有水时排水
是探测有水时才排水,
现在故障是通电和不通电都一直排气,变成长通,跟电路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