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6):
进口液化石油气压缩机,本来配备ABB的37kw 4极 1500r/min的防爆电机,在额定的工作状态是31.9kw。现在想选用变频器控制转速在750r/min左右,以达到控制流量的目的。我想请问一下,怎么选变频器?需要加大电机么?在750r/min的转速下,电机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电机恒转矩是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关于变频在压缩机上的改造应用实例呢? 万望高手多多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作过程采用压力传感器装置检测管网的压力,由检测显示仪表将反应输出压力的模拟信号传送到变频器,变频器根据反馈信号和设定信号进行比较利用变频器内部的PID进行自动输出频率调节以实现自动调节压缩电机的转速和输出功率,形成一个闭环反馈系统维持管网的压力恒定和自动控制。

具体方案
活塞式压缩机施行变频控制改造后的优势简介如下:
■实现了平滑软启动,避免了电气和机械冲击延长了压缩电机和压缩机件的使用寿命;
■MD汇川变频器启动时满力矩的特性满足了空压机重载情况下的启动要求;
■实现了自动无级调速,自动维持供气压力恒定;
■实现了节能运行,在优良自动控制的同时实现了节能;
■空压机噪音大大降低;
■可以用在多台空压机的并网供气场合;
■降低了空压机的维护量和维修成本;
■具有综合的短路、过流、过压、过载、欠压诸多保护功能;

建议你使用专用的变频器  比如汇川变频器  是专一应对空压机而设计了一款变频器MD320

网友B:
这个...?首先要搞到压缩机的工作曲线,他在最低转速至最高转速范围内的功率曲线,有了这个,再选电机就有把握了。只要电机的功率曲线所包围的面积把压缩机的功率曲线覆盖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