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电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2-06-07):
请我一下、这个电机应该如何接线?哪两条线应该接电容?哪两条线应该接220V、新手、谢谢!

楼主:
顺便说一下、这4条线都是干嘛的?

网友A:
3/4接输入220V。输出接、1、2、3.1、2应该是要串接的吧?

网友B:
此接线方式应该是单相交流电机接法,4无用1 2 3 任意2线互接形成不同工作模式。

网友C:
好像是三相电机改用单相电源

网友D:
2是公用线,1与3是改变电机方向的;4与3是同一根线

网友E:
你这叫什么图?
1-4间的是电容吗?

楼主:
您好、是的、1-4间的是电容、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单项异步电动机!

网友F:
这个图画的不对,多画了一个绕组.

网友G:
好像是单相电机,3号线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网友H:
3和4是一根线

网友I:
好像是单相调速风扇。

如果电容至4端是一个线圈(绕组)的话,那么,1是接电源零线,2、3(4)是调速绕组,接相线。

网友J:
支持四楼的说法,是三相电机改造成单相异步电动机的接法,4号线应该无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三相电机改用单相电源
支持4楼说法,应该是三相电机改用单相电源接法,有2种速度接法:低速:1和4 接220V,  高速:1和2短接(等于1和2之间绕组没用)再和4接220V。

3和4是短接的只用一根就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此接线方式应该是单相交流电机接法,4无用1 2 3  任意2线互接形成不同工作模式。

又想了下 感觉三楼的后半句描述的比较正确,前半句不对,单相电相只有2个绕组

网友L:
好难,看不懂

网友M:
你这个是单相电机的接线吗?
一个起动电容,一个启动绕组一个主绕组吗?

网友N:
chency_2008
发表于:2012/6/7 7:54:16#5楼2是公用线,1与3是改变电机方向的;4与3是同一根线

支持这一说法。

网友O:
是不是家里用的电风扇三档调速的,如果是,你的图画的不对

网友P:
首先是四根线,用万用表将两队绕组区分开来,分别是1-2&3-4,电阻小的那个两端接220V
,将两个绕组串联接起来,就变成3根出线,若是三根出线的单相电机,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最大的两端接电容,电阻最小的两端接220V,若有两根之间的电阻相同,说明是可以正反转的电机!!!

网友Q:
是三相电机抽头改220V电源吗/

网友R:
有点象三相异步电动机加装电容改成单相220V启动的电路

网友S:
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