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一台220V,1。5KW变频器工作异常,电机电流大发热不能用,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数值跳动超量程。换了台三菱FR-E740-2。2后电机改星接用的正常,但一天后开机就报警OC1,OC2,测量后也是超量程。没备用的了,怎么回事?能修好吗,我怕换后再出问题。

网友A:
电机是不是好的呀,实际电流是多少.

网友B:
电机的接法,及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电机参数,包括:功率,电压,极对数。这些要有,要写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变频器的电压,然后你改变了什么参数,是怎么设定的,这些一样要有。要不然别人怎么帮你呢?

楼主:
电机是3相0。75KW,4级。原来变频器是220的。电机角接,后来换三菱的是400V,2。2KW的变频器电机就星接。外控P79=0,电机是驱动升降机的10多秒换向,往返运动。外电位器接了2,5,10,控制方向接了SD,STR,STF。输出频率显示是对的,但电压不对,电机转的慢,没力,{50HZ时}。直接接电源就正常。

网友C:
220V的变频器电机就接三角形,400V的变频器电机就接成星形。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设定为1.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