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案例

楼主(2012-06-07):
近日,客户送来一台型号为FX2N-80MR-001的三菱PLC维修,客户描述的故障现象为通电后无任何指示灯显示。

   慧博工程师根据这一提示怀疑内部开关电源损坏。于是拆开220VAC通路正常,保险及NTC正常。直流输出两路24V正常,没有5V电压输出。测稳压芯片8050S输入有23.4V,输出只有1V左右而且很不稳定的电压,怀疑8050S本身或相关元件坏,查8050s第5脚电容(22uf/50V)正常。不使用220VAC电源,单独给8050s加24V输入电压,输出5V又正常,怀疑8050s未坏,查遍外围也没有查到损坏元件,遂将8050s更换,通电POWER灯亮,RUN灯亮,一切正常。

   因此,慧博工程师在这一类三菱PLC维修时总结了两点经验与大家分享:

  (1) 稳压芯片8050s或处于临界损坏状态。
  (2)拆开PLC时注意切勿将电池拔下或短路,避免导致用户程序失。

网友A:
该内容可以置于电工技术或PLC论坛;
电气维修中,元件性能不良的情况,可能遇到。

网友B:
认真,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