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师请教

楼主(2012-06-07):
朋友单位的一台日普7.5KW变频器整流桥部分有一路开路了.换了模块FP50R12KT3.开机加速就跳OC.(电机没问题)不接电机,频率可以调上去.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没修过日普。

楼主:
仔细检查发现问题了.原来是13脚与14脚焊锡多了.短路了.清除多余的焊锡.装机.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