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7):
输入直流电压5V波动+-10%,s 要求输出 电压稳定在5V,求应用电路 和具体元器件。电路简单价格便宜QQ472592236

网友A:
输入直流电压5V波动+-10%,s 要求输出 电压稳定在5V         不好做,关键输入和输出太接近了

网友B:
题目有问题,输入波动的5V,输出稳定的5V?这个...?有升压器吗?除非是开关电源可以做到。别无选择。

因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对输入电压有泵升作用,可把低输入变成了高输出。因此适用于输入电压低于输出电压的稳压电源。

网友C:
可以先对5V+-10%升压到7.5-8V,再用7805线性稳压器稳压即可!

楼主:
对于3楼的回答挺感兴趣,但是这个升压部分怎么处理

网友C:
参考电路

楼主:
关健7805输出的精度怎样啊

楼主:
谢谢 “到处看看”兄弟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不知兄弟是做哪一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