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12-06-07):
输入直流电压5V波动+-10%,s 要求输出 电压稳定在5V,求应用电路 和具体元器件。电路简单价格便宜QQ472592236

网友A:
不知道3R33可以不  价格也便宜 效率也高 2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3R33可以不  价格也便宜 效率也高 2A左右吧。

3r33的具体型号是多少,是一个怎样的器件

网友A:
3R33啊。是个电源模块,拆机的。X宝 貌似几毛钱一个。。同住整流电来着。效率高,体积小。

楼主:
谢谢兄弟的帮忙解答,问题已经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