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我的电脑装了win7 系统,用的是GX developer 8.86Q版的编程软件,安装很顺利,自动安装的。现在用USB接口和PLC连接不上。请问USb驱动程序在哪个文件夹?或哪里下载?

网友A:
下载个驱动人生,自动更新

网友A:
GX,好像还没有支持64位系统的,不行装个虚拟机用XP系统

网友B:
你的PLC自带USB口的?

网友C:
USB接口编程电缆,现在外面卖的基本上都是国产的,这个线的包装里附带驱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X,好像还没有支持64位系统的,不行装个虚拟机用XP系统
8.86就支持W7 64位系统,我的W7 64位旗舰版的就可以

楼主:
我的PLC带USB接口的。就用普通的USB电缆。Q06CPU.

楼主:
三菱PLC软件win7下连接问题
我的PLC带USB接口的。就用普通的USB电缆。Q06CPU.

网友C:
Q的USB驱动在编程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如这样的路径: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