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现有一台容量是1600kva 电流是2309A 变压器,厂区里有一套三连轧,包括三台直流电机(每台额定功率是335KW,额定电流888A,正常工作电流稳定在380-450A之间) 还有台卷取直流电机(额定功率是100KW 电流是302A 正常工作电流稳定在80-110A之间)  还有三台炉底风机 额定功率是55kw 电流是102A  ,公司打算再加上一台电炉 功率是700KW ,请问这1600A的变压器能否带得动,如带不动,超额多少??硬带的话,后果是怎样?? 望大侠们解析,谢谢

网友A:
可以用2400A电流
硬超肯定是不行的
后果你超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不能啊,超太多了。你的变压器烧了啊。建议在加一台变压器,不要省钱老板不会差这点钱的,你要是把原来的烧了就说你技术不好啊。

楼主:
那么说1600kva 电流是2309A 变压器除了带一套三连轧机,三台炉底风机,还可以带一台纯电阻丝电炉 功率是700KW 吗??

楼主:
那么说这台1600KVA 变压器,超了多少啊??

我厂区里还有台800KVA变压器,专门带一台900KW电炉,不过还可以用,已运行了二个多月,变压器附近放了三台风机,专门冷却

楼主:
问题是厂区面积处于饱和状态,没有位置放变压器了

网友C:
一个厂 都没有地方放个 变压器了

楼主:
申请一个变压器时间很长,再说厂区相对来说也比较拥挤,除了消防通道,没有合适放变压器了,

楼主:
高手们,请帮忙算一下这1600KVA变压器超了多少??
  800KVA变压器,专门带一台900KW电炉,电炉都是纯电阻丝的,也超了很多哦

网友D:
你的变压器1600KVA正常运行出力按80%计,也就是说实际正常运行只有1280KW,你实际功率按你所提供的数据有1900KW左右,还差600多KW的容量,考虑到以后还要增加设备与裕度,最小也的增容1000KVA左右的变压器;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供参考!

网友E:
你那是 超了多少......800的变压器 带900的电炉是没问题,只不过熔炼变慢。强行拉高电流烧变压器。  中频炉最好是 一台电炉 一台变压器,要不然谐波干扰厉害。你公司在哪?

网友F:
3台直流电机的实际使用功率不足600Kw,卷取直流电机实用功率只有50Kw,3台风机165Kw,电炉700Kw,因此全可以用,使用中要把功率因数尽可能补偿提高,以便充分利用变压器容量,注意变压器温度上层油温控制在90度以下,必要时加风扇冷却,如果风扇冷却时温度还是超标,可在散热管上淋水降温。不管带多少负荷,只要温度不超标就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3台直流电机的实际使用功率不足600Kw,卷取直流电机实用功率只有50Kw,3台风机165Kw,电炉700Kw,因此全可以用,使用中要把功率因数尽可能补偿提高,以便充分利用变压器容量,注意变压器温度上层油温控制在90度以下,必要时加风扇冷却,如果风扇冷却时温度还是超标,可在散热管上淋水降温。不管带多少负荷,只要温度不超标就可以用。
请问这些实际使用功率比额定功率小很多,你是怎样的出来的?

网友F:
是你说的啊!三台直流电机每台335Kw电流888A,实际电流只有450A,差不多是一半,那么功率也就只有一半,我算200Kw已留有余地了,卷取直流机100Kw电流302A,实际电流只有110A,因此只算50Kw。这样算下来总功率约在1500Kw,电流约3000A,变压器电流2309A,缺少700A左右,也就是变压器要超30%负荷运行,因此要加无功补偿与冷却措施。还有是否24小时连续不断运行,这些负荷是否始终保持不变?很有可能你提供的是最大负荷,所以实际应用中很可能不加冷却措施都可以正常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