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IGBT的维修

楼主(2012-06-07):
有一个75KW的元泰的变频器,他的逆变模块是三个独立的,FF300R12KE3,有一个的上臂击穿了,请问造成这样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驱动电路异常,驱动信号、模块本身和其供电异常等都有可能会这样。

网友B:
支持一楼的说法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C:
有一个的上臂击穿了.是断路了还是短路了?短路的时候好检查.断路的时候如何检测?

网友D:
击穿---基本是短路

楼主:
是短路啊,怎么检测呢?

网友C:
我公司一台易驱37KW变频器.三个独立的逆变模块.一个上臂开路.两个下臂开路.续流二极管是好的.所以用万能表检查不出来好坏.

网友E:
把IGBT管拆下,看看六路触发信号对不对

楼主:
直接拆下来就可以了么?

楼主:
请问7楼,我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检测驱动信号,我能不能把IGBT的电源给他断开然后测量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