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40

楼主(2012-06-07):
图片是西门子440的板子,红色圆圈里的器件是什么东东,有知道的吗??谢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A:
圆柱形贴片电阻,这种贴片元器件都是国外的封装规格,国内市场很难买到

楼主:
一楼的大哥 这个电阻可以用国内的普通电阻代替吗 或者是直接短接 可以吗 ??谢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
咸老师可以帮忙看一下我发的图片吗?这个器件是什么型号的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楼主:
我再补充一下,这是440,90KW的机器,这块板子是直接拧在输入端RST上的。板上整流桥输出的直流电经过红圈里的器件加到直流母线上的,图片里只给出了P—端,P+端在机器上没拆下来。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器件,可不可以把这个器件去掉,直接与母线短接,谢。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B:
是不是,正温度电阻,量一量那个好的,加温试一试

网友C:
那个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按你的描述,它应该是个充电电阻,功率比较大,是保护主板上的大电容的,不能去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应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应
那是个什么电阻搞明白了,和大家伙讲一讲

网友E:
拍图要有水平,重点元件要放大,无关的部份大得象脸盆有什么用?重要的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