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7):
wincc软件只能运行在管理员权限下吗?受限用户可不可以运行wincc?还有就是wincc登录用户的创建是和windows是集成在一起的,这样的话任何人想对运行软件进行操作的话都可以在windows里给自己创建一个用户名并分配好权限然后登录到wincc进行操作,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吗?比如说设置一道屏障,而不是禁止创建功能。请各位大神给与帮助,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wincc软件只能运行在管理员权限下吗?
答:任何等级的用户都能运行Wincc软件,只要其用户等级在HMI组内即可。
受限用户可不可以运行wincc?
答:同上。
还有就是wincc登录用户的创建是和windows是集成在一起的,这样的话任何人想对运行软件进行操作的话都可以在windows里给自己创建一个用户名并分配好权限然后登录到wincc进行操作,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吗?比如说设置一道屏障,而不是禁止创建功能
答:如果用户具有创建用户的权利,那么该用户至少是Administrator组成员,在该成员组内,你无法阻止该用户的一切行为。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那么还想请教一下,如果软件运行在管理员权限下,有没有办法可以给创建用户设置一道屏障呢?就是阻止他人用计算机创建新账户,或者通过其它有保护措施的途径创建新用户?另外,HMI组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解答,那么还想请教一下,如果软件运行在管理员权限下,有没有办法可以给创建用户设置一道屏障呢?就是阻止他人用计算机创建新账户,或者通过其它有保护措施的途径创建新用户?另外,HMI组是什么意思?小弟新手,望不吝赐教~

前面回帖已经说过了,如果对方是Administrator成员,你是无法阻止的,相反,对方是User成员,你也无需阻止,他也无此权限,详情请参考你的操作系统帮助。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那HMI呢?

网友B:
学到了,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