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2-06-08):
今天我真正用西门子自带的modbus库调试了了一款西门子224与力士乐变频器的通信,费了好大劲终于可以了,给大家提几点建议:

1、首先调用modbus块时一定分配地址,不然编译会出现错误。

2、通信设置时一定要注意modbus、波特率、奇偶校验以及地址等参数的设置。

3、再就是地址的问题,往往变频器、仪表等从站设备提供的变量地址与我们需要读取的地址不是相等的关系。今天我所调试的力士乐变频对应关系是,plc读取地址=变频器提供地址+40001。

4,十进制与165进制数一定要分开,不带字母的数不一定是10进制,尤其是仪器仪表提供的地址,切记!!!

网友A:
楼主经验针丰富啊!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针丰富啊!佩服啊!
我只是想给刚刚接触通信的朋友一点建议,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经验针丰富啊!佩服啊!
我只是想给刚刚接触通信的朋友一点建议,见笑了……
楼主威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版主的回帖果然精辟!有独特之处!佩服!
版主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版主的回帖果然精辟!有独特之处!佩服!
版主威武!
g兄,不知道我的那个写的不对,如果是的话说一下,不要误导了其他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

 版主的回帖果然精辟!有独特之处!佩服!
 版主威武!
g兄,不知道我的那个写的不对,如果是的话说一下,不要误导了其他人……

完全正确,正解!支持你!

网友C:
第四点能不能详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四点能不能详解下,谢谢
刚开始调试时我先读取数据,按照说明书提示变频器对应地址是0003,正常读写40004(对应关系)。当我按照说明书上提供的频率读写地址4000时,我就直接读写地址44001,结果调试很长时间也不行,最后把4000改成16#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是高人!说得在理!

网友E:
学习了 通讯这块有时候确实烦人啊
记得上次连intouch软件是  就因为多写了个IP 本来应该空着  怎么也连不上 后来删了就好了

网友F:
基本上都要加1的!就是有时能写但是不能读,不知道是不是寄存器原因?功能码不符合?

网友G:
还不太会,学习下

网友H(2014-01-19):
感谢,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