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位置随动问题

楼主(2012-06-08):
如图所示,铣刀和感应头一起往右运动,感应头由弹簧往下压,请教能否实现铣刀按工件轮廓运动!!!

楼主:
哎!!!第一次发帖,不会上图

网友A:
个人意见是没有可行度。即便使用霍尔式数值开关输出,也没法避免铣刀头铁屑干扰。

网友B:
到街边配钥匙的小摊上看看那个钥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