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求助

楼主(2012-06-08):
不小心写个 zrst d0 d9999 的指令进去了,运行后就一直报错,通讯也连接不上。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D1000以上就是特殊数据寄存器了,还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恢复。重新清除了再输一下程序如果不行的话,只能返回去刷板了。

楼主:
谢谢斑竹,我刚刚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D1121为通讯站号设置,因为被复位了,所以站号为0。COM1口的通讯格式在PLC断电都会恢复到H86(保持PLC为stop)。这样设置好通讯设置后就可以正常通讯了,再重新写入一个正确的程序进去后,PLC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