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报警UV

楼主(2012-06-08):
主轴提速正常,减速时安川变频器报警UV,将减速时间延长后不报警,不知如何检修!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哪个系列?
UV是电源电压过低;
减速时报警一般是OV才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系列?
UV是电源电压过低;
减速时报警一般是OV才对呀;

说的没错 ,减速时间过短 能量回馈给直流母线造成电压升高,应该会报过压。

制动电阻没问题的话,查主板上制动电路或外接制单元。

网友C:
查主板上制动电路

网友A:
先确认报警代码是不是UV;

楼主:
变频器是646HF5,报警代码是UV啊,外接电阻没问题!

网友D:
UV是电源电压过低;
减速时报警一般是OV才对呀

网友E:
你报的是低压,现在没事就别理它。也不用修哪里。

网友E:
你报的是低压,现在没事就别理它。也不用修哪里。清理一下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