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贴片电感的主要参数检测方法

肖特基(Schottky)二极管也称肖特基势垒二极管(简称SBD),它是一种低功耗、超高速半导体器件,贴片电感 广泛应用于开关电源、变频器、驱动器等电路,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使用,或在微波通讯等电路中作整流二极管、小信号检波二极管使用。
1.性能比较 肖特基二极管现超快恢复二极管、快恢复二极管、硅高频整流二极管、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性能比较。由表可见,电子论文硅高速开关二极管的trr虽极低,但均匀整流电流很小,不能作大电流整流用。
2.检测方法 下面通过一个实例来先容检测肖特基二极管的方法。
肖特基二极管检测内容包括:
①识别电极;
②检查管子的单向导电性;
③测正向导压降VF;
④丈量反向击穿电压VBR。 被测管为B82-004型肖特基管,共有三个管脚,将管脚按照从左至右顺序编上序号①、②、③。选择500型万用表的R 1档进行丈量。
肖特基二极管测试结论:
第一,根据①�②、③�④间均可测出正向电阻,判定被测管为共阴对管,
①、③脚为两个阳极SMD电感
,②脚为公共阴极。
第二,因①�②、③�②之间的正向电阻只几欧姆,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故具有单向导电性。
第三,内部两只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分别为0.315V、0.33V,均低于手册中给定的最大答应值VFM(0.55V)。
   另外使用ZC25-3型兆欧表和500型万用表的250VDC档测出,内部两管的反向击穿电压VBR依次为140V、135V。查手册,B82-004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即反向峰值电压)VBR=40V。(http://www.microjuhn.com/cn)表明留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四、常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主要参数 常用的有引线式肖特基二极管有D80-004、B82-004、MBR1545、MBR2535等型号,

网友A:
题目是贴片电感而内容是二极管,发错了吗

网友B:
楼主在梦游了吗?
俺进来想看看,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