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正在调试abb2600机器人,我想要连续走几个位置点

楼主(2012-06-08):
大家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正在调试abb2600机器人,我想要连续走几个位置点,我用movel, ,fine, ;语句,但是走起来总是有停顿,我想把这几个点连续起来,只有最后一个点是停止点,并且要求每个点都要准确到达。怎么实现?谢谢指教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低了呢

网友B:
中间的点设成pass动作

楼主:
怎么把中间的点设成pass动作呢?请指点

网友C:
要平滑的话,离线编程。

楼主(2012-07-19):
我原来一个圆周走36个点可以用path连续起来,但是我现在想把轨迹点细化想走三百六十个点或者上千上万个点,在连续起来,中途总出现报警,这怎么办呢?

楼主:
请高人指点,谢谢,报警原因系统没有明确指出

网友D:
楼主的要求恐怕无法满足。因为你又要求“每个点都要准确到达”,又要求“连贯”,一般的机器人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