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转载廖老师的博客:
小老鼠差点造成生产线停机事故(转帖)
[ 2012/5/28 21:18:53 | Author: 廖老师 ]
原作者HUANGZE75
中午在吃饭时间,车间突然打电话给我,报修正在运行的收卷机收卷有一个轴不能工作,触摸屏显示报警,如果不能很快的检修好就要停机了,停机对我们塑料行业来说,损失是很大的,从出产品到产品合格需要调整一段时间,这中间出的产品都是废品。我立即带好工具万用表及电路图资料,到现场经检查,发现故障轴电机冷却风扇不转了,到电柜内查看冷却风扇断路器跳闸了,电机是使用西门子的1PH7103电机,自带冷却风扇。
开始怀疑是否为什么东西卷进风扇内,造成风扇卡阻过负荷跳闸,检查发现风扇转动正常,用万用表检查风扇电机电阻值及绝缘电阻值都正常,测量电柜内电机出线电阻也基本上电阻值区别不大,(因为电机比较大,电阻也比较小,普通的万用表很难精确测量)于是在想是否为开关误动作,重新将断路器通电,开机还是开关跳闸,这个时候就确认线路存在短路情况,使用万用表测量绝缘电阻是有局限性的,立即找来摇表,先拆除电机接线,测量电机相间及对地电阻正常,确认电机没有问题,从电柜内电机出线测量结果为短路了,立即将电缆沟槽盖打开,电缆沟有老鼠活动的痕迹将风扇电源线拉起来,从头到尾一截截看,终于在中间位置看到电缆线因为被老鼠咬破二根线相线,二根线因为短路都快粘结在一起了,怪不得一开机就跳闸,马上将短路地方处理好收卷轴就正常工作了。
这次的问题看起来简单,就是老鼠咬伤线,电线短路造成风扇开关跳闸,差点导致生产线停机的事故,对我也影响很深刻,不能小看老鼠了,为了让以后设备更稳定工作,做以下的改进:
1. 看收卷机的程序,风扇断路器跳闸信号输入到西门子314PLC输入模块,输入信号一路供触摸屏报警,另外就是让PLC不给运行VC变频器命令从而导致电机不能工作,通过这次停机故障,我想到以后还是存在电机风扇损坏导致开关跳闸情况发生,此电机不是一直工作的,收卷的时候只有一个电机在工作,二个电机为循环使用的,且电机负荷不是很重,就修改了控制程序,再次出现这个情况时,PLC只是要给报警不停机。
2. 将老鼠可能进入的途径都使用沙子或铁块堵死,不能老鼠进入电缆沟。
3. 测量绝缘电阻还是使用摇表可靠。不能贪图方便使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A:
昨天,进行斗轮机抢修,白蚁咬破了6kv中端一段母线,靠啊,导致斗轮机整机跳开,抢修工作进行了一天一夜,防蚁害工作和点检做的不到位.

网友B:
要做好封堵工作

网友C:
做的很好,总结的更好!

网友D:
平时也要做好安全防护的。

网友E:
户外电缆沟里经常有老鼠出没

网友F:
老鼠比较喜欢咬电线;

网友G:
故障找到后都是小问题,可是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有时真的没有地方下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故障找到后都是小问题,可是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有时真的没有地方下手!
非常有同感,特别是我这样的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故障找到后都是小问题,可是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有时真的没有地方下手!
非常有同感,特别是我这样的菜鸟
是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软故障吧!确实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