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此台FX2N-64MR-001原来是电源220V电路板接头烧断,焊好后试机就出现RUN灯不亮(开关已拔到RUN状态)。CPU-E红灯一直闪烁,无法工作,触摸屏显示是风机2故障,经检查风机2无故障,请各位大师帮忙啊,如何修复,谢谢了。

网友A:
用软件连接PLC,看能不能通讯上,看下错误代码是多少

网友B:
内部cpu错误

楼主:
在修理电源时把备用电池拆下了,是不是和拆下电池有关啊?如有,如何恢复程序?谢谢大师了

楼主:
用软件连接不上,不能通信的

网友C:
程序还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修理电源时把备用电池拆下了,是不是和拆下电池有关啊?如有,如何恢复程序?谢谢大师了
是和拆电池有关,你找厂家解决

网友E:
程序可能丢失了;重新写入程序再试一下;

楼主:
打电话问厂家要,他们不给的,我还有一台是一样型号的,能否在这台正常的PLC上拷出程序来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电话问厂家要,他们不给的,我还有一台是一样型号的,能否在这台正常的PLC上拷出程序来写?

问题是没问题,就怕他加密码了。。。那你还要先解码才行。。。

网友G:
我也是做电脑洗车的,你的应该是plc故障,找厂家把

网友H:
在修PLC的电源故障时,出现类似现象请你查找PLC程序故障。

楼主:
请问兄弟有冼车程序吗?
能否发一份给我,来我这里请你喝酒好吗。我邮箱:WCLL1971@TOM.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做电脑洗车的,你的应该是plc故障,找厂家把
兄弟有洗车程序吗?

网友I:
程序多了 不一样有什么用

网友D:
你是哪个厂家的洗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哪个厂家的洗车机
东方快车,能否传一份给我,谢谢了

网友J:
我感觉你不如把PLC的输入输出全拿掉,随便写一段程序输进去,确认一下倒底是不是程序丢了的原因造成的,然后再联系厂家要程序,万一有其他故障呢,供参考(反正你现在PLC也不能工作了)

网友B:
厦门出的一种用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连接PLC,看能不能通讯上,看下错误代码是多少
已和PC通信上,错误代码[错误代号6402]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OFF
LED状态(PROG.E):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诊断时间 当改变程序时(STOP)
当传送程序时(STOP)
电源接通
电源接通时初始化STOP至RUN的设置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请问大师如何修复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可能丢失了;重新写入程序再试一下;
size=4]
请问版主:我用线已能和PC通信了,是用GX软件,
错误代号(D8064) 6402
错误信息 参数错误
LED状态(RUN) OFF
LED状态(PROG.E) 闪烁
PLC运行状态 STOP
错误现象及原因
内存容量设置不良。
解决方法
请停止可编程控制器,正确的设置参数。
我已设置内存容量过,还是不行。
请版主指导一下,如何能修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还在?
在读程序时出现错误提示:
范围设置的起始地址不对
请输入正确的范围再执行
〈ES:0180200E〉
     确定
读不出程序啊,请问如何修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cpu错误
请问大师如何修?谢谢

网友K:
看能通讯上吗,如能,可把另一台的程序拷到这台上来试试。

网友C:
程序容量修改下试试

网友G:
我给你了,你也不能用,每个厂家的都不一样,我只能给你重新做。

网友L:
存储容量有问题
设置一下容量

网友M:
用三菱编程软件清空PLC内存,再从另一台机器拷贝程序写入到这个PLC里面,前提是机器动作及PLC输入输出地址码要一样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三菱编程软件清空PLC内存,再从另一台机器拷贝程序写入到这个PLC里面,前提是机器动作及PLC输入输出地址码要一样的

网友O(2012-07-25):
很可能是程序错误  寄存器的数据丢失  还有PLC的备用电池的问题

网友P:
CPU-E有两种情况:常亮:CPU故障;闪烁(约1S频率)是程序故障,按你的情况,应该是程序丢失(拆下3.6V电池后应在30S内装上否则丢失。),电源板和继电器板可以拆开,但面板必须不能和电池分开。以前也碰到这种情况。
上电后有风机故障输出,应该是寄存器没复位(或断电保持等)造成的,这时CPU并没运行。
或电池低于3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