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拷贝问题

楼主(2012-06-08):
由于生产线上目前只有一台wincc操作电脑,且机器已经很老了,所以想加一台电脑上去,两台一起用。于是想从现在生产线操作电脑上将现在用的wincc项目,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用。
问题出现了:
1、关掉wincc后直接拷贝项目文件夹,提示某些东西复制不过去,导致拷贝不完全。后来我在安全模式下,直接将项目文件夹顺利拷贝出来,放在了新加的电脑上。
2、新电脑上,我将项目里的“计算机”改了该电脑的名字,能够正常运行组态画面。但是,问题出现了。我对比了生产线上操作站的画面和我新加的电脑上运行的离线组态画面,有区别,有些线上画面有的东西,在新加的电脑上离线运行的画面上并没有。我又把新的电脑搬到生产线上,连到以太网的交换机上,电脑ip段改成了与plc同一ip段,并且,能ping到plc  的IP。但是,就是通讯不上,还是提示plc与wincc无连接。
3、我新电脑装的是中文版wincc6.0 sp3.生产线上操作站电脑安装的是wincc k6.0.2.0,英文版的,具体如图。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问题出在哪啊?
拷贝项目必须用wincc的项目拷贝器吗?那个东西我试了,无法拷贝到u盘啊!具体怎么用啊?

网友A:
1、V6版本使用了项目共享特性,因此有些Copy操作受操作系统限制,V5不会有此问题。
2、并非在PC上与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就可以了,你仍然需要修改Wincc内置驱动连接的对应通讯参数。
从V6版本开始建议使用项目复制器进行项目的复制,U盘?你项目复制器复制到硬盘保存然后将硬盘保存复制的文件复制到U盘即可。

网友B:
还是使用项目复制器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6版本使用了项目共享特性,因此有些Copy操作受操作系统限制,V5不会有此问题。
2、并非在PC上与PLC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就可以了,你仍然需要修改Wincc内置驱动连接的对应通讯参数。
从V6版本开始建议使用项目复制器进行项目的复制,U盘?你项目复制器复制到硬盘保存然后将硬盘保存复制的文件复制到U盘即可。

Regards
请高手详细指点如下问题:
1、用项目复制器这样操作是否可行?打开项目复制器,浏览到现用的项目文件,然后 另存为到一个新文件夹中。然后,将这个新文件夹中另存为的项目文件,用u盘拷贝到别的电脑上使用。这样操作是否正确???
2、如果1中所述方法可行,那么中文版wincc6.0 sp3下和wincc k6.0.2.0英文版下使用相同的项目文件,会不会有问题???
3、如果1,2中都没有问题,我把项目文件拷贝到新电脑上,将电脑名和ip段都改为与项目文件中相符,这样,是否能在新电脑上正常运行wincc项目了?是否还需要修改Wincc内置驱动连接的对应通讯参数???
补充:
我试过这样用项目复制器,在“为冗余计算机保存项目在”框中浏览到u盘的一个新建文件夹,然后点“复制”,系统提示“不能再本地设备上操作”。
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生产线上目前只有一台wincc操作电脑,且机器已经很老了,所以想加一台电脑上去,两台一起用。于是想从现在生产线操作电脑上将现在用的wincc项目,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用。
问题出现了:
1、关掉wincc后直接拷贝项目文件夹,提示某些东西复制不过去,导致拷贝不完全。后来我在安全模式下,直接将项目文件夹顺利拷贝出来,放在了新加的电脑上。
2、新电脑上,我将项目里的“计算机”改了该电脑的名字,能够正常运行组态画面。但是,问题出现了。我对比了生产线上操作站的画面和我新加的电脑上运行的离线组态画面,有区别,有些线上画面有的东西,在新加的电脑上离线运行的画面上并没有。我又把新的电脑搬到生产线上,连到以太网的交换机上,电脑ip段改成了与plc同一ip段,并且,能ping到plc  的IP。但是,就是通讯不上,还是提示plc与wincc无连接。
3、我新电脑装的是中文版wincc6.0 sp3.生产线上操作站电脑安装的是wincc k6.0.2.0,英文版的,具体如图。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问题出在哪啊?
拷贝项目必须用wincc的项目拷贝器吗?那个东西我试了,无法拷贝到u盘啊!具体怎么用啊?

1、中的方法拷贝出来的项目可正常使用。
2、通讯不上是因为没有安装 SIMATIC NET,这是必须的。
3、wincc k6.0.2.0下的项目复制到wincc6.0 sp3可正常使用,但要注意项目工程中的语言与本地计算机的语言要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