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板5V短路维修

楼主(2012-06-08):
我前天遇到了一块变频器控制板,发现面板不亮没反应,查看是控制板5V短路,然后我就用热吹风把和5V有关的芯片全吹了 还是不行,后来想到咸工说的用外加5V电源法,我就加上去试试,因为拆了主要芯片,我就加高电压,加到7V,就一直放在那通了10分钟,再次查看,发现不短路了,想请教下各位老师这是为什么?有什么隐患没?

网友A:
把短路点给烧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