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为什么总是提示软元件号非法?

楼主(2012-06-08):
我初学plc,为什么下面的操作测试时总是提示软原件号非法?
最简单的一个测试,麻烦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C210 32位的计数器
选的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可能是编程错误,三菱FX2NPLC C210是32位双向计数器。工作状态由M8200-M8204设定,三菱PLC编程基础方面资料很多可以看一下。

网友C:
是不是在仿真的时候出现的,刚才试了一下,改成DMOV K0 C210就可以了

网友D:
改为c2 k10

网友E:
具体的plc系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plc系列?
题目就是三菱2n

网友G:
FX2N可以使用C210的。应该是你的CPU选型错误啦

楼主:
我又试了试,如果不带rst命令,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带了就出错误

网友H:
那就不要RST啊
不是清零指令吗?
本人就不喜欢SET RST

网友I:
你把两条语句调换下试试
就是上下换下  先清零

网友J:
我试了没问题哦。重新下载一个编程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