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三菱编程软件新建工程确认以后,怎么工具栏里面上升沿和下降沿图标亮不起来,但是打开其它做好的工程图,上升沿和下降沿又可以亮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PLC型号选择的是什么?

网友B:
大约你选了老型的FX0N  FX0S的型号;

网友C:
先确认一下,是不是楼上两位提到的问题;
也就是,所选PLC型号,是否支持这两条指令。

网友D:
有截图更好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好朋友指点和提醒,由于很久没用编程了,所以疏忽了选型,,现在好了

网友E(2013-05-09):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度娘一下就到咱坛里来了,原来我的也是因为选了FX0N这个PLC型号,因为我的学习PLC刚好是FX0N的

网友F(2022-10-29):
引用 网友B:
大约你选了老型的FX0N  FX0S的型号;
fx0n没有上升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