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如何把PLC输出端信号发送到PC上。。。求梯形语句

网友A:
什么意思?
你信号再传到电脑上?

楼主:
是的,就是把输出端是开启还是关闭的信号发送回电脑,电脑上使用串口精灵接受

网友B:
PLC的串口和PC的串口之间走通讯,不走通讯普通的家用PC是不能接收到信号的。
另外,不同的PLC通讯的指令是不一样的,至少你得提供PLC型号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的PLC接一个GPRS模块,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把数据发送到PC的IP地址端口,这需要你的PC连接到公网上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我用的是正航的A5系列PLC,应该和四门子的S7-200一样的。说明书上的步骤是:1、设定通讯设置(奇偶校验、波特率、协议等,SMB30);2、建立待发送数据表,写入待发送数据以及数据个数;3、使用XMT 语句发送数据,格式为XMT 1,VB30
即把数据表VB30从串口1发送出去。但不知道如何写梯形语句。。。PC端用串口精灵好像可以接收信号

网友B:
正航的没有用过,如果是S7-200建议你使用MODBUS指令库,PC端用modscan软件

楼主:
请问一下把SMB30 配置为MODBUS协议,如何写这个语句,写在哪儿呢?谢谢
版主是否方便留一下QQ,向您请教

网友C:
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
这是200的MODBUS库,从网上能找到,你试试吧。

楼主:
恩,好的。谢谢了啊

网友D:
没试过,学习下

楼主:
再请教一下,MODBUS协议如何设置功能码?例如01是读取线圈状态,怎么设置?

网友C:
这要看你用PLC做主站还是从站,如果是从站,功能码是在上位机(电脑或触摸屏等)程序做,如果做主站,就是在PLC的程序块做了,“Micro 'n Power”,这个是西门子200的帮助文件,下载一个,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E:
这是我自己平时用的S7-200走自由口协议发送的程序!你只要把你发送的信息填到对应的表里,里面的符号表是以前的用的,可以忽略!主要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