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8):
各位师傅,请问画电气线路图用哪个软件最好?我是初学者,所以想找个简单容易上手的绘图软件。听说CAD可以,在网上下载后试用了一下,有点摸不着头绪,连电气符号都找不到。

网友A:
没有最好!只有更适用!CAD得是电气版的,全称是:AUTOCAD Electrical xxxx,后面四个x是版本号!

网友B:
同意楼上说的!这个要找相关书籍看看的

网友C:
PCsELcad 10.0.1  电气画图软件 很简单功能强大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所在单位的使用习惯,一般一个单位用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人家本来用的是标准CAD,你去想用PCsELcad等,那就需要图纸转换,刚毕业还是你去适应别人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E:
只用过 AutoCAD Electrica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用过 AutoCAD Electrical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G:
浩辰电气不错,画出的图可以与AutoCAD兼容,只是很难找到破解版。

同样的还有天正电气,只是电路符号少了点。

PCselCAD也可以,但不通用,不能与AutoCAD兼容,画出来的图纸要通过转换才能互通,但优点是有大量的各种电路图符号。

其他的还有Electronics Workbench V9、EPLAN 8等。

我主要是用PCselCAD画控制电路,用AutoCAD、浩辰电气、天正电气等画建筑电气,偶尔画控制电路。

网友H:
eplan 很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I:
caxa比较简单。。。

网友J:
你是不是神

网友K:
PCsELcad就不错,推荐使用。ACE(AUTOCAD电气版)也蛮不错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L:
看来要多准备几个软件了...

网友F(2015-12-13):
EPLAN 入门容易,但要想作出完美的图来还是不易。AUTOCADELECTRICAL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