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9):
两台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的零线可以连在一起吗?

网友A:
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B:
最好不要,你想如果有一台零断了的话,零线会带电,就危险了 !

网友C:
多台变压器的零线都可以接在一起,但必须接线可靠,一般工厂都是用扁铁将零与地焊接公用,电子厂或对防静电要求高的厂则将零与地分开,即三项五线制。国家也推广这种方式。

网友D:
可以的,厂里几十台10千伏变400伏零线都是用扁铁连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