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购买FP75R12KE3模块要注意!(20120611)

楼主(2012-06-09):
邮购FP75R12KE3模块要注意!

维修一台变频器,一体化功率模块损坏,型号为FP75R12KE3。在淘宝网邮购到货后,安装时,发现引脚与原模块不对应。细看之下,原模块型号后面(离老远噢)还有型号,即为FP75R12KE3  0545A,而新模块为FP75R12KE3  G1112。
以前购模块,还真未注意到这种事,碰巧了,购的模块与原模块引脚正是一样的(可能卖货的也未注意有不同噢)。告知大家,注意一下,购模块时要写全型号,以避免购到的模块无法代换,机器不能及时修复。
另外,从该模块的资料中,看不到两种封装形式,和给出两种型号的区别。下面顺便给出FP75R12KE3模块的英文资料,是PDF文档格式的。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若固定模块的四只螺栓是与垫片一体的,必须先将螺栓放入模块的固定孔,再焊接。若忘了先放入螺栓,会出现焊完后,从电路板的圆孔无法放入固定螺栓的问题。嗨,维修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啊。
因为模块一旦焊完,手头无合适的工具,想拆除是比较困难的(有可能造成电路板或模块的损坏),因而焊接前,包括选件,模块的固定等,须考虑周全,再动手焊接啊。

网友A:
"若忘了先放入螺栓,会出现焊完后,从电路板的圆孔无法放入固定螺栓的问题。嗨,维修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啊。因为模块一旦焊完,手头无合适的工具,想拆除是比较困难的(有可能造成电路板或模块的损坏),因而焊接前,包括选件,模块的固定等,须考虑周全,再动手焊接啊。"
试过几次有时我将螺丝头磨小点,有时将电路板上的孔开大一点点。懒人吗,我就不用拆模块了。拆那东西太痛苦了。

网友B:
有一次我焊模块没有注意到电路板安装孔平没平,结果电路板装上去是斜的。那个难受就不说了.

网友C:
我还以为就我干过这种事呢?看来大家都犯过这种错误啊,哈哈

废老大的劲拆了装,结果发现螺丝放不进去,悲哀啊,不过我一般是再拆一遍,练练焊功也好 啊

网友D:
模块装上焊好上机才才发现镙丝忘上了!这也是我过去常干的事哟表情。现在学乖了,特别干维修的选好思路再动手干活,千万不能急,有的简单活因急想干好结果还要返工,常话讲慢中出细活!表情。我现在干活第一选好思路;第二再动手;干下一步;一定要检查上一步。客户再急!你讲我听!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有时候思维很乱很急时,放下手中活抽支烟喝杯茶出去走一圈,清醒后接着肯骨头

网友E:
楼上几位都是经验之谈;
4楼的“选好思路再动手干活”,也值得记住。

楼主:
继续上面的话题,“FP75R12KE3  0545A,而新模块为FP75R12KE3  G1112”
,型号中的0545A和G1112可能是生产序号,与封装形式没有关系;从网上查看FP75R12KE3  模块的引脚图,发现与所购模块的引脚不同。
有了疑问:1、以前所购该类模块,只写明FP75R12KE3型号即可,购得的模块引脚与原模块都是相同的,代换没出现问题;2、从大量图片对比来看,尚未发现同型号,但引脚和封装为两种类型的模块;3、询问供货商,回答引脚应该没有问题,不会有错的,但实际上确实是错了。
推导出一个答案,邮购的模块可能翻新品——供应商精心大意,竟然将模块型号都印错了!同样的模块,拆机品(二手)价格仅为300元左右,而新品价则在500元以上。利益所趋,一些销货商,即将旧模块进行翻新处理,当作新品销售。想来想去,这次邮购模块,可能正是遭遇了这样一种现象。
否则模块引脚便不会大相径庭,以至于无法安装。
各位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现在购得的模块,新品,也不一定是新的,有可能是拿新品的价钱买了一只旧的。

网友A:
告诉大家在哪邮购的好让大家借鉴。说不定是我以前采购过的那个臭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大家在哪邮购的好让大家借鉴。说不定是我以前采购过的那个臭店。
不是我经手的,前几天听朋友讲,有这么回事。发此帖以引起大家注意。

网友F:
这种事我也碰到过,一般买模块就是报个型号就好了,现在外面的模块很多都是重新激光打印的

网友A:
今天订了3个FF2ooR12kT3没说编号,明天到货不知啥情况。但愿不是翻新货。上帝保佑。

网友G:
大家来谈谈如何分辨模块真徦
全新、翻新货
模块的是决定修机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家来谈谈如何分辨模块真徦
全新、翻新货
模块的是决定修机的质量!
是啊,如何区分翻新品和新品,决定着修复质量。哪位有好办法,分享一下。

网友A:
昨天回来的模块应该是新的。我见过有这样的翻新模块:塑料外壳非常新净与原装的没看出什么差别。各个端子表面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发现有许多凹凸不平的细小点,但其表面也非常光亮好像用什么东西清洗过。我初时也认不出来,是售卖模块的人告诉我我才知是二手的。

网友H:
买旧的比较能保让原装货,自已用最好买外观不好的,外观丑的确保是原装货。新的很难保证。小电流标大电流,低压标高压都有的。我看过卖模块的,自已在贴标签。这些人在四十年代的话,就是汉奸二狗子。

网友H:
BSM15GP120和BSM15GP120-B2就是完全不同引脚的,要注意。有能力的改下控制脚可以代用。

网友I:
网上邮购不整你整谁呀

网友J:
宝贵经验.值得紧记.

网友K:
记得07年在上海订了6个FF400R12KE3模块回来修机器,当我拆开包装看到模块后,我想死的心都有了,花了6000多啊,这型号的模块外型怎么还和西门康的SKM600的一样啊。“几”字型的铜件居然是“Z“字型啊,我叫上海换,那狗东西电话都不接我的。小弟捶胸顿脚狗血了JS一翻也没解气。后来没办法将模块还是装上机器,最最让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机器一送电,”啪“的一声响,两模块控制极烧了。打那以后就没敢在外地卖模块了。
    最近买了好些FF450R12KT3的二手模块,看起来直叫人心动啊,那个成色之新,中间的条子抽出来后,里面的胶也是一尘不染,让我越看越怕怕啊,,,不过使用后才发现,这批货真不错

网友K:
我看到过的维修后的IGBT模块是这样的:铜底板划痕多,不光是底面。将条子抽出,里面也能看到一些,有些高手还将里面不知什么方法修复后将胶出重新做了。摸起来还是那么的有感觉,只是颜色没那么清亮了

网友L:
原来这里这么多维修的啊表情我们公司专卖模块,希望可以再这里找到客户,嘿嘿
发下公司的网站 http://ljskj.ic37.com/  像fp75r12ke3 这个我们二手的一个卖300 进口英飞凌的一个510最低,批量价格 有需要的联系我哦 大家可以到网上查下我们公司

网友L:
大家百度一下fp75r12ke3  第一页前几行就有我们公司哦  深圳市利佳盛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