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09):
现在的节能灯很多都是灯管坏,如果把灯管换成LED的,需要把内部电路怎么改?也就是原来的电子镇流器要怎么改动?或者干脆不用原来的电路,又有什么好的办法,阻容降压肯定不行,烧LED。

网友A:
试试这个电路!

网友B:
你直接买LED灯换上就行啦。

网友C:
直接换上LED灯 比较靠谱

网友D:
价格可能高些

网友E:
LED的价格现在是居高不下。

网友F:
在一面直接接220V另一面不要接,就可以了,注意接线的那端有电路板

网友G:
要加交流变直流,稳压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