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国产机

楼主(2012-06-09):
今天有朋友叫我帮忙将它的能士7.5KW变频器主板改在55KW上用。这两块板是完全可以互换的,但就是运行时电流上到22A就报警,现无法改其控制功率。谁能告诉一下此机万能密码吗?谢谢了看客们

楼主:
自己顶—下,大家帮帮忙呀。要不以后国产货就不好买了。

网友A:
你这个故障不一定是主板问题
如主板能互换的话,主板电流取样信号大小是一样
正常7.5KW主板显示电流应是15A左右,对应55KW110A左右!
运行22A跳闸说明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B:
一些机型的主板功率值是无法更改的,记得阿尔法变频器,主板虽然硬件电路一样,但功率值是不可更改的。
另外,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范围可能不一致。

楼主:
那要怎么做呢,改掉它?

网友B:
变频器的功率值如果不能修改,则无法完成代换。咨询厂家技术人员,也许能告知参数修改方法的。试一下吧。

网友C:
如果对电流显示要求不严格的话就改互感器的取样电阻

网友D:
这个应该不能使完全互换的吧?我问过一些品牌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是这么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