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

楼主(2012-06-10):
各位师傅:
 请教:变频器上电位器不起作用,找不到型号,如果要更换,应如何判断电位器的型号,及注意事项,

                                        谢谢各位

楼主:
电位器图片

网友A:
面板上的电位器极难换,主要是体积,机械位置难于合适。

网友B:
恩 是的 不好弄~

网友C:
你的设定没问题吧

楼主:
设定没有问题,主要是我们天天用到它在旋转,用坏了

楼主:
谢谢,但如果要是更话的话,电位器上的哪些参数是注意事项,如果用导线引出来安装是否可以?

网友D:
用外接电位器,外部模拟量端子输入。也可以把电位器拆出来,再去买

网友E:
要注意的是电位器的阻值特性要选择A的。

网友F:
一般都是3根线,很简单,找信号线外接,远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