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0):
请教一下,MODBUS协议如何设置功能码?例如01是读取线圈状态,怎么设置?

网友A:
协议默认的

网友B:
协议默认

网友C:
你如果是自由口通信,报文结构里面有……

楼主:
那应该有发送指令吧,如何编写?我现在想把输出端状态发送到PC端

网友D:
比如说你一个MODBUS RTU主站要读取7#从站从第5个开始的8个线圈的状态,那么你主站应该发送:
07 01 00 04 00 08 7C 6B
解释一下:
07:地址码,从站的地址,本例中从站是7#
01:功能码,读取若干离散线圈状态功能码
00:要读取的线圈起始地址高位
04:要读取的线圈起始地址低位
说明一下,我们是从第5个线圈开始读的,所以这里线圈起始地址就是00 04
00:要读取的线圈数量高位
08:要读取的线圈数量地位
说明一下,我们读的是8个线圈,所以这里是00 08
7C:是CRC校验的低8位
6B:是CRC校验的高8位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