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返转点动设计出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2-06-10):
如图,按下X004,M1动作,Y01动作,松开X04,Y01不停。增知是怎回事。

楼主:
请高手给点招,感谢了

网友A:
从楼主顶楼程序截下的图:

网友B:
你把M1点并到X1点上了,相当于另一个启动点,肯定不是点动了....

网友C:
应该是自保了。
是不是因为PLC是逐行扫描,M1的常闭先闭,常开才打开。

网友A:
楼上两位已经给出了看法;
楼主若找到方法了,也请告知一声。

网友D:
plc是逐行扫描的,x04断开时m1复位,在下一个扫描周m1复位y0没有有复位,是不会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自保了。
是不是因为PLC是逐行扫描,M1的常闭先闭,常开才打开。
没错,M1的常闭复位闭合,而这时Y1的常开也是闭合的,就自锁了

网友F:
把这2行的顺序调换一下就OK 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这2行的顺序调换一下就OK 啦。

调换一下也是不行的

网友A:
楼主没露面,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可贴出来参考参考。
7楼等说出了问题的原因。

网友G:
原有程序不变,仅需把第3行的M1换成X04就行。

网友H:
楼主软件开关,和机械开关不一样,机械是先断后开,而软件就有可能是先开后断了

网友I:
点动和连续混合程序,楼主的程序中增加辅助触点可以解决,如楼主程序中将Y全部改成M,然后再用M驱动相应的Y,点动时直接驱动相应的Y,点动Y不会使连续的M动作。

网友J:
应该注意扫描周期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把这2行的顺序调换一下就OK 啦。
试过吗高手

网友A:
12楼pan_xiansheng、14楼step1,给出了不同的方法。

另,关于楼上(16楼)所指出情况,应当是:
编程思考时出现点偏差,是允许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L:
这样处理就能实现:

网友M:
通过仿真运行分析电机电动控制问题
这里通过运行程序来分析楼主的设计,同时分析各种修改方案。

楼主的设计。

启动状态:

图中红色是通电元件,开始是Y001为黑色,表示输出为0。

第二周期,X004按下,M1导通,但Y001依然为0:
第三周期,X004放开,但由于上一次M1导通,所以Y001变为1,这表示用开关X004打开Y001的目的已经达到:
第四周期,按设计要求Y001应该关闭,但是由于中间红色通路的存在,Y001依然为1。
所以,问题出在中间通路的设计上面。

修改一。有网友提出把最后一个RUNG提到上面去。经过这一修改,在按下
X004的那一周期,Y001马上就能变成1:
但是放开X004之后,Y001依然不能关闭,问题出在中间的红色通路:

修改二:把第三行M1改成X004。

在X004按下的那个周期,Y001马上为1:

下一周期放开X004,Y001也变成0:

这个设计运行结果是正确的,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未完待续)

网友M:
(续前贴)
前面的那个设计运行结果正确,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比如,把最后一个一段提到前面之后,程序就错了,在X004放开之后,Y001继续通电,原因是前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修改三:18楼的修改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在X004按下的时候,Y001=1:
放开后Y001=0:

网友A:
欢迎楼上的分析!

网友F(2012-08-04):
大家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N:
19楼的大哥牛人也,向大哥学习了.真的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