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0):
从厂里抱回来一台三菱F700-5.5KW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E UVT,主回路电压正常,因为接触三菱的比较少,所以上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们,省得走了弯路,知道的或维修过此类故障的请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以前有修过此类故障的,都是7800光耦问题。更换OK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修过此类故障的,都是7800光耦问题。更换OK 。
这上面没有这个7800,

网友B(2012-08-07):
F740-90KW通电报UVT
各位大侠:F740-90KW通电报UVT,DC:530V,正常,光藕TLP543J也换过,9587换过,ic10393,10339都换过。怎么还是通电显示UVT啊?希望哪位能提供建议。

网友C(2012-09-18):
楼上的,不接模块上电肯定报UVT,不过接模块一定要做好防护

网友D(2012-10-18):
楼上的老师,他是怎么检测低电压的,魔窟啊接上去就不报UVT了,真奇怪,我一直没找到这部分电路,在此谢谢了

网友E:
三菱F700系列11kw以上,不用接模块的。F740-90KW通电报UVT,和接不接模块,没有关系的,是母线检测电路有问题了,还有大的IC,再不行,Q我一下吧。小的机器,看模块的地线,有二个,正好把母线电压的检测,连起来,能检测到母线,就不报警了。

楼主(2013-08-21):
回复 网友E:
现在一上电就显示E7,听别人说要换中间的那块驱动板,   拿11KW上面的CPU板换上也是显示E7,
难道一定要换,不能修吗,谢谢

网友F(2017-09-14):
回复 网友E:
a三菱F700上电就跳欠压,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