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GX developer 8.86Q版的编程软件与PLC连接问题

楼主(2012-06-10):
我的电脑装了win7 系统,用的是GX developer 8.86Q版的编程软件。现在用USB接口和PLC连接不上。我想安装一下这样的路径: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的驱动程序。打开设备管理器后,我不知道在通用串行总线中的哪一个USB选项中安装。任意点一个安装都显示window已确定该驱动软件是最新的。

楼主:
请问该这样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
你用的USB转232的线吗?这个驱动装了没?
装个驱动精灵装下驱动看看

网友B:
没在WIN7环境下用过GX,看到厂家来调试的电脑都是WIN7系统,他们装了虚拟环境了,没有试过。

网友C:
用 驱动精灵装下驱动 最方便了

楼主:
我下载了win7环境下的RS232转USB驱动,现在搞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