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0):
请问各位大侠变频器带三相异步电动机能在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吗?电机功率55kw,负载率在百分之60左右。谢谢。

网友A:
在30到80Hz之间 负载率在百分之60左右,不加独立的散热风扇,都弄过, 不过在低频率时 最好是有独立的散热风扇了

网友B:
我们公司有些变频器是调到60HZ用的,都没问题

网友C:
50HZ电机运行60HZ是没有问题,但再高了可能就会过热。

网友D:
高一点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50Hz以上运行?是多少呀?用转速*扭矩/9550算一下,如果小于55kW,理论上就具备条件。剩下的事,就是看看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上的动平衡是否ok?看看电机轴承是否允许?电机的最高转速是否允许?等等。总之问题都是受限于电机制造的问题,变频器的能力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的55KW变频器带55KW异步电动机是用在塑料拉丝机挤压机上的,现在运行在49.5-50HZ之间,电流在60A左右。我们想提高一下产量,不知55KW的电机能不能在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我问的是对55KW的异步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恒功率负载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是风机水泵类功率与电机转速立方成正比的就好玩了

网友H:
稳定在60HZ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前试过小功率的电机运行在70HZ是没问题的。

网友I:
一般60-70可以的

网友J:
看看你的电机机械性能吃的消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的55KW变频器带55KW异步电动机是用在塑料拉丝机挤压机上的,现在运行在49.5-50HZ之间,电流在60A左右。我们想提高一下产量,不知55KW的电机能不能在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我问的是对55KW的异步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但是,如果电机最高运行频率不超过65Hz,55kW的功率,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密切注视是电机温度,另外轴承的温度,电机的振动等等,都正常就没问题。

还有,电机的冷却是他冷?还是自冷?如果是自冷,电机的损耗和风扇叶的强度都要注意监控,不能有事。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的55KW变频器带55KW异步电动机是用在塑料拉丝机挤压机上的,现在运行在49.5-50HZ之间,电流在60A左右。我们想提高一下产量,不知55KW的电机能不能在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我问的是对55KW的异步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但是,如果电机最高运行频率不超过65Hz,55kW的功率,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密切注视是电机温度,另外轴承的温度,电机的振动等等,都正常就没问题。

还有,电机的冷却是他冷?还是自冷?如果是自冷,电机的损耗和风扇叶的强度都要注意监控,不能有事。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的55KW变频器带55KW异步电动机是用在塑料拉丝机挤压机上的,现在运行在49.5-50HZ之间,电流在60A左右。我们想提高一下产量,不知55KW的电机能不能在50HZ以上的频率运行。(我问的是对55KW的异步电动机有没有影响。)
不知你准备让电机运行在多少HZ,如果是60hz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M:
60HZ运行是正常的,会不会出故障,就要看用的是是什么品牌。技术不成熟的品牌可能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问题。我们销售及维修变频器15070932221
变频器,PLC,触摸屏。电机,减速机。
QQ:一零七四零六三九五一
T:1 5 0 7 0 9 3 2 2 2 1

网友E:
本楼问题,完全可以做试验来确认。只要电机不过载,耐压和绝缘没问题。就没问题。从50Hz升到60Hz,小意思...